三菱触摸屏GOT2000系列GT23中的配方界面能调整大小吗?

楼主(2018-09-20):
三菱触摸屏GOT2000系列GT23中的配方界面能调整大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触摸屏GOT2000系列GT23中的配方界面能调整大小吗?
通过增减行数来改变Y方向的大小。
通过调整字段的长度来改变X方向的大小。
通过改变字符大小来改变每行的大小。

楼主:
不能拖到光标改变大小,我以为我软件安装有问题。模拟仿真也不好用,配方看的有点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