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正在调试一台丹佛斯2800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加速时间使用了参数207,但是按下停止按钮后,变频器的输出立刻变为0,斜坡下降时间208设定为10秒也立刻变为0,求高手指点如何接线和设置才能让变频器实现斜坡减速。附注:我只是在学习变频,没有接电机上去。

网友A:
你设成了自由停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2参数的说明是:要变频器放开电机,选择0(惯性运动);要使参数137(直流夹持电压)有效,选择1(直流夹持)。我已经把122设定为1.端子18作为启动端,参数302设定为7;端子27作为停车反逻辑,参数304设定为5.短接12和27端子。上电后短接12-18,变频器有输出;然后断开12-27,变频立刻为0.
应该还有其他的设置,请老师指点一下应该如何接线和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B:
关键是停车,要有两个级别,一个是自由停车,也叫安全停车,这是用一个红色蘑菇头按钮,在有危险时操作的,还有一个是正常的斜坡减速停车。那个可以按照设置的减速时间,平滑减速停车。两种停车的参数命令是不同的。都要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老师 ,平滑减速的参数有哪些??VLT2800的参数

网友B:
我没用过丹佛斯的变频器,所以没法告诉你参数,但这些参数是常用、必用的参数,你要么看说明书要么求助丹佛斯的技术支持,要么咨询供应商的技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