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三菱PLC中,通信数据代码设置:
二进制码进行通信
ASCII码进行通信
这有什么区别,麻烦知道的朋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2进制码就是16进制格式,相比ascii通讯时间短

网友B:
三菱有这种数据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有这种数据设置?

网友D:
这要看接收端要什么格式
接收ASCII码直接,你有意发二进制合适吗?

网友E:
第一次看,我还意为是扫二维码来通讯呢,这倒是第一次才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