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上午,厂房除盐水设备间报来一例入口气动阀故障,经询问知车间维修电工已经对阀进行了检查,没发现问题,但不知为什么触摸屏界面入口气动阀总是显示红色告警。问题是几句话就能说完,可查起来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手头还没有图纸,还是从程序里找到这个阀的对应的输出吧 。从符号表里查得这个阀的2个输出点,其中一个开阀信号,一个关阀信号,2个输入点,其中一个开阀反馈信号,一个关阀反馈信号 。

可是要从N多的子程序里找到这个阀的回路,就有点乱了。单从子程序名字根本无法识别 ,不过最后还是给查到了相关程序。

楼主:
借助程序 ,对现场这个入口阀门调试中发现 ,阀的关阀反馈信号没有正确回传,原因 是这个触点在开阀时没有松开 。造成阀打开时,开阀信号和关阀信号同时接通造成告警。

楼主:
通过这例故障的处理 ,深知打开程序就能快速定位故障程序块的重要性,真不知道各位平时接手这类问题都是怎么查找 故障点的呢?

网友A:
找到报警记录里面的激活地址直接搜调用的程序段就找到了

网友B:
工夫做在平时,IO点对应的实际实际设备、位置等,还有IO点与哪些功能或动作有关,分别整理成表格,检修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报警记录里面的激活地址直接搜调用的程序段就找到了
嗯,不错,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夫做在平时,IO点对应的实际实际设备、位置等,还有IO点与哪些功能或动作有关,分别整理成表格,检修时方便。
这个主意不错,以后积累多了,故障就好找了。

网友C:
开始时采用直接的方法或能够找到的方法,有益于积累经验和接收他人的经验;对于维修,事前的准备工作确实重要。

网友D:
维修的思路,值得借鉴。对工作原理要吃透。

网友E:
这是一例典型阀门控制故障!这里的故障可以总结,以后排除也方便

网友F:
阀门报错我们就是去现场确认阀门
手动开关测试观察。
这种很少用到在线监测查找问题!

网友G:
还是外围的问题,程序一般情况不会自己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外围的问题,程序一般情况不会自己出问题吧?
是的,生产处动不动就报PLC程序逻辑错误 ,其实 程序的问题真不多,水多是外围的问题,但要处理得对程序有所了解 才行。

网友H:
对这类的问题,我是分开检测的,阀门的机械动作可以单独测试,不用电源也可以的,机械正常后再检查电控就不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