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电输入输出灯全灯 同时ERR/ALM灯也灯,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8-09-21):
三菱PLC上电输入输出灯全灯 同时ERR/ALM灯也灯,我把所有线全部拆了,只接供电L/N线,输入输出灯还是全亮

网友A:
错误灯亮了,说明有问题了,将PLC格式化后再做个最简单程序下载进入试下

网友B:
输入不接线就全亮,硬件故障了;

网友C:
估计没有修复价值了

网友D:
小摊上修不了,返厂肯定有办法解决。

网友E:
硬件故障,
沒碰到这情况

网友F: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G:
你这个是不是试图破解短路过正面黑盖子下面扩展插槽的19+22之类的引脚??
我一个朋友也是玩破解弄坏了一个,现象跟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