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此机不接电机测三相有空载电压输出,接电机马上报ocl。测主板三个A7840供电正常,面板的local/Remot指示灯闪烁,这个灯是什么作用,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负载侧过电流,把加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或者负载重,也可能是电机不良。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点,找到问题了,是电机线破损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