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麻的酸爽啊

楼主(2018-09-21):
这回跑我们新公司帮着给气缸控制线路做改动,结果刚想试试设备,就给我电的很酸爽。然后停机查线路,结果发现电机根本没有做接地。

网友A:
提醒你启动前还是该去拜访一下它的!
电控之类的还是动之前自己亲自确认一遍好!

网友B:
感觉没有接地也不应该有电。

网友C:
不做接地也不应该挨电呀,是不是有线皮子坏了。

网友D:
不接地有感应电!

网友E:
感应电压是存在的,也许双手摸柜体不同的地方会有麻感,或另一只手触到其它地了,因此地线是要加的。

网友B:
电机  测试时,从来不接地线,手摸多次,没有感觉。

网友F:
电机线没接地的多了,很少有麻感的

网友G:
我还以为你吃了什么四川菜,进来一看感觉被深深滴欺骗。
新电机没有接地被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H:
图片很清晰,但似未说明碰触的是什么部位、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麻电(除未接地线之外)。

网友I:
变频器与柜子都是好东西呀,接线看起来也规范,但搞不懂电机为什么没接电线,变频器也没看到有地线。

网友J:
感应电压很高的,上百伏的电压。戴手套就不挨电了。

网友K:
不查查啥原因?
感应电还好说,漏电就不要继续了

网友L:
破皮还是感应电啊?

网友M:
电机就是有感应电也没见过会有触电的,就算是没有做接地也不至于这样。是不是电机本身漏电或者那里绝缘不好了。

网友N:
这电机新的?摇绝缘了吗? 电缆摇绝缘了吗?

网友O:
开柜门前是不得验电呢,看机壳是否带电,有时即使不漏电也可能有静电。

网友P:
变频不接地有感觉

网友Q:
变频器带电机,还是要接地的!至于麻电我倒是没碰到过

网友R:
地线,我们这的电机没有一个有地线的,也没有人提出来,自己也只能忽略了

网友S:
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最好还是要接地,因为变频器所产生的感应电还是很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变频电机供电线路不能使用常见的普通漏电开关就在这里)。

我曾经在一家水泵厂干电机出厂质量检测,经常看到我的手下被变频电机电得蹦蹦跳,就算脚下垫有橡胶垫也没有用。

这个电电你不死,但就是酸麻的不得了。

网友T:
摇一下绝缘看看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U:
变频器拖动的电机不接地线,外壳带电的

网友V:
变频器不接地感应电我测量过最高的是180多V

楼主:
我们这里我测了没那么高,但是也有36V之多,电压不高但是有明显麻的感觉的,后来电机做了个接地就解决了,变频器的我没动,让那边的电工自己搞。

网友W:
由于变频器进线未断开被电麻的可能性更大吧,因为电动机虽然不接地,但是和设备底座以及联轴器等连接之后还是起到一定接地作用的。

网友X:
呵呵,不接地也不应该麻手啦,应该是哪里漏电啦.....

网友Y:
电机地线端子都没有线引出来,难怪!这柜子这就算是通电了估计也会有巨大干扰

网友Z:
会不会是变频电容放的电

网友AA:
接地很关键,还有就是感应电有时候也头疼。

网友AB(2021-06-23):
变频器要做接地呀,说明书上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