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锂电池生产装配段,叠片工位的正负极片放置在隔离膜中的位置,对于电池的性能有较大影响,这种错位会减少极片的有效反应面积,甚至会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利用我们的视觉定位,可以避免这种风险,主要是因为隔离膜在分隔正负极片后,膜两端会长出极片2mm~ 5mm,如果位置不合适,就会对下工序顶、侧封环节需要精准定位极片实际边缘尺寸产生影响,定位准确才能有效完成自动封装作业。机器视觉可以有效取得极片实际边缘,得到理想的极片轮廓的准确图像信息,再将图像信息反馈给PLC,控制后面的设备动作。消除因为定位不准而给叠片封装等环节造成安全风险。
锂电生产装配段,需要将加工极耳后的极片一片片整齐重叠;整体使用隔离膜按照Z字形分隔正负极片,进行初次封装;两端极耳漏于外端。接下来是入壳、激光焊接工序,需要将包裹在隔离膜里面的整叠极片准确放置于铝壳中,然后采用激光焊接封装。激光焊接部分完全可以利用机器视觉进行定位焊接,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
而常规情况下,我们在打光测试选择光源时,会优先选取长波段背光打光方式,利于光线穿透两端多出来的隔离膜,将两端多出长度的隔离膜强曝光处理,以实现极片边缘轮廓明显的灰度特征;然而此处隔离膜为乳白色,表面光滑材质;在前工序绕片过程中,有3~4次重复缠绕的过程,包裹膜单边有4层左右厚度,常规LED光源亮度无法穿透,光线会被光滑的隔离膜表面所反射,或者无法穿透多层膜;也有采用更长波段的红外光源,如常规940nm波段红外光源,即使紧贴产品底部也无法取得稳定的极片轮廓特征。
另外,极片在实际生产过程对效率与设备稼动节拍要求比较高,长期生产过程会产生脱粉显现,传输装置表面会产生不少粉尘与深色沉淀物,对背光源使用也会造成客观影响;及机械手臂抓取等因素影响,所以自动化工艺很难实现底部打光拍摄视觉方案。

网友A(2018-11-07):
感兴趣最终是如何解决这个打光问题的呢?

网友B(2019-11-12):
专业的视觉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