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电机

楼主(2018-09-21):
台达PLC控制电机转N秒停N秒,连续7次,每次转的时间跟停的时间不一样用什么指令做图好用?

网友A:
淘宝上有这样的定时器,再搭配个计数器机可以了,PLC浪费吧

网友B:
用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C:
定时器做一个脉冲信号,加上计数器

网友D:
泵的循环工作程序会编吧?再加个计数器,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达PLC控制电机转N秒停N秒,连续7次,每次转的时间跟停的时间不一样用什么指令做图好用?
如果是作业题?把原题发上来!

网友F:
每次电机停止的时候,MOV一个D值到ON 时间和停止时间里面去。

网友G:
基本指令,定时、计数就OK。

网友H:
最简易的PLC完全能做到

网友I:
用三菱写的,只是仿真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