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空压机里面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

楼主(2018-09-21):
厂里有一台压缩机进水了,不敢通电,变频器拆散在烤箱烤了几天,装好后故障灯亮报警。通过调换变频器确定是这个坏了,这个变频器是通讯控制的,没有面板,触摸屏也没有故障信息。查变频器品牌DP500T-37KY-4也查不出来,控制板型号有ZD7Z22A 和ZD7K21A,估计是贴牌的。望熟悉压缩机的师傅朋友帮忙看下,想找下说明书用通讯连接看故障代码。

网友A:
http://www.desran.com/
德斯兰空压机,看看这个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压机应该是这个品牌,但里面的变频器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这些变频器大多是委托外面代工的,你还是找空压机厂方吧;

网友C:
有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哦

网友D:
打开盖子,看看里面的控制板和驱动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控制板是这样的

网友E:
没面板还真不方便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电话到厂家,刚接通刚听到声音就挂了,好几次都这样,郁闷了。

网友F:
如果是螺杆机用的驱动,建议楼主把变频器发外维修,如果不能停产太长时间,楼主可以考虑买个控制面板和主机,再搭配个同样功率的国产变频就可以,空压机用的变频器很多国产的都可以,比如某川,某利普等,控制主机手册都很很详细的说明,改造不难,台风山竹造成的损失不小,变通吧

网友G:
保证不了售后服务的制造商,这设备也够呛。不行就自己换一个变频器了。要售后服务有保证的制造商。

网友H:
楼主我家有一台相同型号的,功率模块炸掉了。控制板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