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编程问题

楼主(2018-09-21):
我现在需要在原有程序上加装一个温度报警 模块用1756 IR6I模块   指令用Les比较指令  就是说当B>A的时候 就要输出报警   B来源是模块输入  源A是我自己建了一个变量  比如A设定50   那么 我该怎么把源B输入的信号转换为数据来和A比较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能不能在不停止系统运行的情况下 加一个梯级  写好之后再下载给PLC    最好是有师傅大概说一下步骤 需要注意什么 和一些设置的关键数据
还有模块端子   我热电阻只有两条线    模块上一共6个通道 一个通道有三个端子分别是inA inB RTN三个端子  我能不能只接两个端子inA 和inB

麻烦各位师傅帮帮忙  看一下

网友A:
上面的接法相比下面的接法误差小,热电阻距离PLC距离越长,下面接法误差越大

网友B:
5000这个软件支持在线写入,很方便的。但是不能在线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