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怎么准确判断其好坏?

网友A:
不给触发信号,高阻,给了触发信号,低阻。这不是很简单的吗?

网友B:
给你个网址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226/22/655715_12060303.shtml
再给你一个图

网友C:
单向的检测,我实际操作过,很管用。双向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大的功率元件,直接看上面的图形标记,或者看元件的命名,判断元件好坏可以参考度娘的相关问答

网友A:
嘻嘻,2楼的方案有点复杂,需要有一个现成的检测电路;3楼的方案可操作性很强,无需设备,简单的电源加一个灯或电流表加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E:
本人通常先用万用表测量而后再用类是二楼的电路来进一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通常先用万用表测量而后再用类是二楼的电路来进一步测量。
我是用3楼的电路图来测的,就是来交流下有没有好办法,谢谢

网友F:
我的测试就是一个限流电阻、24V电源、24V汽车灯,当时选用24V是有的大功率可控硅触发门限电压较高——我在大功率可控硅驱动线路板测量峰值电压17.5v左右,我索性弄一个24V简单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