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1)对过载、短路故障信号的采样。电动机起动运行中的过载和短路故障,体现在流经电动机绕组的异常增大的电流值上,一般电动机保护器电路是采用3只电流互感器采样运行电流信号,将采样信号与电流基准信号相比较,判断是否处于过载或短路故障状态,故障时输出停机信号。电路采集处理的为模拟电压信号——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经负载电阻转变为信号电压,送入电压比较器电路,得到故障信号输出。

当产生单相对地短路故障信号的采样,可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取得,原理同漏电保安器。或采样电机外壳电压,取得漏电信号。

2)对断相故障信号的采样。如上所述,电动机的断相故障表现为电源缺相、电动机电缆断路、电动机绕组断路等不同故障内容,若采用对三相电源电压进行采样的方法,仅能对电源缺相故障进行保护,无法完成对后两种缺相故障的检测,是不究竟的一个方法。根本的方法,是采用对三相电流进行采样来判断缺相故障的方法,对三种缺相故障都能做出准确反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还能对三相电流不平衡作出判断。

一般对缺相运行的判断,不是着眼于电流信号幅度的大小,而是着重于三相电流信号的有无,比较三相电流信号的有无,得到断相故障信号。因而通常是将电流检测信号处理为数字信号,经逻辑运算,得到断相故障保护信号。

网友A:
保护器就只管过载和缺相?短路呢?三相不平衡的严重畸变怎么办呢?

网友B:
直接用US13  WINGOLD三相电流报警器,电机过流、空载、不平衡一次搞定。

网友B:
US13-电机检测

网友B:
还可以用LC22 电流感应开关,不同情况下 可以检测电机是否运转 过流  空载,开关量输出,直接配PLC IO使用。简单 省事。这个比US13便宜,灵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