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步进电机能用ddrvi指令?求请教

网友A:
可以的,DDRVI,相对定位指令,三菱FX系列对应的定位指令。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只是频率按细分设置计算好;

网友C:
可以用的,PLC只是发脉冲,只是不同的指令发的脉冲不同而已,跟外部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并什么关系。

网友D(2018-12-11):
可以用,相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