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双层端子连接图

楼主(2018-09-22):
大家好,我再原理图中设置了双层端子,但自动生成的双层端子连接图不对,应该是自动生成3个双层端子,但是端子多出了一倍,一直搞不定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这个双层端子连接图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端子连接图里重新新建一个,最好复制一个编辑,省力点,需要反复尝试自己琢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排端子是我自己建的,双层端子我已近自己搞了好几个晚上啦,真心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版主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等下有空时倒腾一下,应该不难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网上下了别人做的,别人可以我不行,层数,主端子也设置了,楼主要不要试试

楼主:
我跟你的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啊,抽空帮我看看那个双层端子的连接图吧?谢谢啊!

网友C(2019-01-23):
能发一下你们用的端子连接表吗?

网友D(2019-03-27):
谢谢分享,你的资料很宝贵

网友E(2019-10-22):
回复 楼主:
这个图表做的已经可以说极致完美了,这个论坛没有人能做成这样的,这个是EPLAN本公司的人做的

网友F(2019-12-24):
我在原理图中设置了双层端子,主端子也设置了,但自动生成的双层端子连接图不对,端子多出了一倍,跟单层端子图一样,一直搞不定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G(2020-04-29):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有模板吗?我可以试试

网友H(2020-07-01):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各位大佬.为什么会出现双倍的主端子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双层端子排的问题有结果了吗?期待!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请问eplan双层端子有结果了吗?期待!

网友J:
哪位前辈出个完整教程啊,双层端子怎么也设置不好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双层端子的设置问题解决了吗,模板和具体的设置细节能否传授一下,我也卡了好久了,要崩溃了

网友K(2020-08-3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请教一下,这个双层端子连接图上面的线标号,只能显示主端子内侧关联的线标号,非主端子的那一半显示不出来,请问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M(2020-10-13):
楼主会了么?求带

网友N(2020-11-19):
回复 网友L: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请指导一下

网友N:
谁能指导我一下

网友O(2021-02-24):
回复 网友A:
版主倒腾出来没,求解答,生成双层端子会生成双倍端子

网友P:
这样的也行

网友Q(2021-04-02):
回复 网友P:
原来是这样啊,一个端子接四个点,还以为两个端子呢,那这就没用了吧

网友R(2021-06-30):
生成端子图标时选择筛选器,新建一个端子层筛选器即可解决。参考下面链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9351

网友S(2021-08-06):
回复 楼主:
这个模板有吗,想要

网友T(2022-09-15):
大家好,我的定义的5片双层端子排,生成端子连接图的时候,自动生成了10片单层,而不是5片双层,请大家帮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