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BAT告警

楼主(2018-09-22):
我这里所有 的施耐德PLC今都发现BAT告警 ,什么意思 ,是电量不足了吗?施耐德的PLC的电池寿命多长 ,有知道 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所有 的施耐德PLC今都发现BAT告警 ,什么意思 ,是电量不足了吗?施耐德的PLC的电池寿命多长 ,有知道 的吗?

电池电量不足。

施耐德电池寿命:最高温度45度以下可以维持至少一年半。

网友B:
楼主的这应该是M218系列的吧,这个电池应该是给RTC实时时钟用的,出现瞬时断电该电池为RTC供电。

如果程序里对于时钟没有要求一般不会有影响。

最高温度45℃时至少可以使用一年半,可以更换的。

网友C:
需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