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工作业的两道考题

楼主(2018-09-22):
这是高压电工作业考证的两道题,有点迷惑性,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原来进网证上考的题,继电保护的内容原来操作证不考的。2道题你做的都是错的。正好反了。电流速断保护的整定值设置的就是躲过末端最大短路电流。

网友B:
真的考过 ,容易弄混哈

网友C:
= =是不是考三段保护保护范围的,我记得过流是保护整段回路的,速断1最多只能保护全长的85%?
如果说错别介意啊

网友D:
我没接触过高压,那位帮忙科普一下:过电流保护与电流速断保护之区别。我认为凡是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都包括在过电流中。

网友E:
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整定。
电流速断保护;是按躲过本线路末端最大短路电流来整定计算。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动作时间也有差别,速断是立即动作的。过电流有零点几秒的间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整定。
电流速断保护;是按躲过本线路末端最大短路电流来整定计算。
一个是速断,没有时间限制。另一个有时间上的限制,还有保护启动值也不同。

网友G: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概念;
只印象中,速断保护是短路保护,还以为是按变压器容量整定的呢。

网友H:
这个要注意速断
速断保护是有区域性且时间设置很短或者是0S
过流保护有三段
一段是瞬时
二段是限时
三段是过流

网友I:
过流保护是反时限,速断保护是要求不带延时

网友J:
回复 网友A:
解释正确,线路短路后,上下级开关要分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