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2):
一个主站三个从站。
从站输入主站也有输入

网友A:
用CC-Link吧

网友B:
用N:N:N网络通讯,成本便宜些。

网友C:
CC-LINK的话4个都要配模块,成本受不了的;
简单的加4个FX3U-485BD通讯板;

网友D:
N:N网络也可以,就看你数据量大不大,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用N:N网络就可以

楼主:
是这样的。因为距离较远。楼顶的三个PLC作为从站要传输到楼下的主站。
现在用的是4个485ADP-MB。看了下通讯的官方说明书。并联模式好像可以。
但是听别人说用MODBUS也行。只是对那个不太熟悉。
这两天看了下MODBUS的书。
对那个ADPRW实在看不懂啊nu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485DB是50M的。距离不够吧

网友B:
FX3U-485ADP-MB这个距离远,500米也没问题。

网友E:
这个,数据通讯量不大通过触摸屏脚本、或者上面说的用N:N:N网络,我有时候懒得配置PLC直接触摸屏脚本,自由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主站三个从站。
从站输入主站也有输入
具体不知道你要怎么交换什么数据!Modbus RTU也应该可以的!既然加了485ADP-MB的话,实现Modbus还是很容易的!我给你一个分别做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的程序吧!

网友G:
迅诺科技的FX-MB 可以了解下,不需要编程 也可以 实现多PLC组网。三个从连接到 FX-MB-SP模块   主连一个FX-MB。

网友H:
最主要还是看对通讯的实时性要求怎么样?走485通讯,4台机会有一定的延时,这个延时能接受就行,都是三菱的话有专用通讯指令的,也比较方便。实时性达不到要求只能走cclin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目前用的就是MODBUS。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用的就是MODBUS。
客气了!有机会要常来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