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三相高频UPS

楼主(2018-09-22):
这种UPS输出是正弦波的,不错,以后搬了门市没有三相电的时候可以用,接个+-192V电源就行了

网友A:
现在大功率的都是正玄波啊!这个输入也是三相的,没三相电输入给他充电你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B:
这个玩意你没有三相电的话只能采用另加220V充电电路给电池组充电——192V电池组不便宜啊!!
192V最少需要16个20AH的电动车蓄电池,最低价钱150以上一个(国产大品牌新品一般要200一个以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正负192伏的,也就是每组需要32节12V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负192伏的,也就是每组需要32节12V电池
这个一般家庭还是玩不起,如果是店铺那个例外——店铺本来就是赚钱的,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要用电池的,可以用220V转的192V 20A的直流电源,用两组就组成+-电源了,我平时修好的UPS也是这样试机的

网友C:
思路不错。这2组192V直流,用220V,变压器2个副边分别输出隔离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要用电池的,可以用220V转的192V 20A的直流电源,用两组就组成+-电源了,我平时修好的UPS也是这样试机的
人家没说要修,人家估计是捡到2手货准备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