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维修三部曲

楼主(2018-09-22):
一.向客户了解变频器的使用与损坏情况。
二.必要的检测【电源 电机 电机线 机械设备。。。】
  1.外围
  2.变频器
三.综合分析 判断 确认维修方向 制定维修方案,然后维修,维修完毕,试机【空载 轻载 重载】

网友A:
或者说,了解故障现象和现场情况,是维修的必要步骤。

楼主:
怎么没有上线的,不要小看这三步曲。玩得转 领会深 技术精,那你就是大师。核心秘钥【排除法,再加上【直觉】,那你就是大仙了。腹中自有百万兵,打仗才能成【神】。要点是:准备充分 判断准确 方法得当 观察全面仔细 检查认真充分。

网友B:
不光维修变频器,维修现场设备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