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2):
Siemens  Smart sS7-200怎么设置IP地址,连接到电脑上

网友A:
网线接上,直接用电脑编程软件搜可用的PLC,可以显示出PLC的IP,然后电脑改成相同的IP段,就可以了

网友B:
192.168.2.3之类的ip都可以,关键是网卡选择正确

网友C:
把电脑设置成和PLC一个网段再连接,没改过的话PLC的IP是192.168.2.1.

网友D:
IP地址先自动获取,扫描看看PLC的IP地址,然后在手动设置到同一网段。

网友E(2018-11-01):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ST20,软件2.2版本,现在连接只能用手动添加方法,填写相同网段地址和自动获取IP地址方式都找不到PLC,好困惑。

网友F:
驱动,然后连接网线,输入网络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