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 110KW/90KW 试机保护措施?

楼主(2018-09-23):
各位老师好,我接到一台安川A1000 在试机时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接个保护,因机器的结构跟本机的保护做了屏蔽只要有一项不正常就报警.本箱在接制动电阻处接个灯泡,但是看了一下,模块是跟电容端很近接的,起不到保护.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有什么方法没有.如果实在不行,只能先把电容拆了.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测试了,还想接哪个地方的保护啊,电容是不允许拆的

网友B:
不知楼主指的是维修好后试机还是指变频器线路板试机,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不是线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见笑了。是想如果修好后,第一次上电初试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见笑了,是想如果修好后,或觉得机器有问题,想上电试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接个灯泡这类的

楼主:
另外这机器,关于拆板维修的方法正在摸索中,可以说这型号机器还是第一次修,表现为:现场制动单元的制动电阻上电就烧红。当时机器能用一下,断电后,工人重新上电运行听到一声响。拉到我处。用表初步测为制动单元的IGBT短路。A1000
初步测IGBT无短路。

网友C:
大功率的变频器,修理后上电试机确实要做好保护措施,不能出错,否则炸了模块甚至驱动CPU都可能报废,要上电试机前,第一,一定要确定驱动板的正负压正常,如果不能用CPU板驱动,就人工给光耦加电压触发确定正负压正常,第二,尽量断开母线与模块的直接连接,中间加灯泡保护,遇到电容与模块很近不好断开的,我用过绝缘片隔开母线与模块的连接,在H1000上成功试过,还可以把大电容组拆掉,用小电容代替,做好这些工作,运行测量输出平衡,就可以还原修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经验跟见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请问一下,是不是A1000的机三个模块不给500V是不是会报警的,不给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