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台达B2伺服MODBUS通信

楼主(2018-09-23):
200smart与台达B2伺服MODBUS通信,伺服采用速度模式。
PLC写入伺服速度P1-09,P1-10,P1-11。
现在PLC与伺服能通信上,但是只要是参数是负数,就写入不了。
请问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你写负数干什么?反向转吗?不可以操作正反转的寄存器吗?对速度来说那个符号就是方向。
【方案】
RFID厂内物流追踪:可持续地优化生产物流领域的时间和成本

网友B:
无论是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一般都是用速度(脉冲)+方向的方式
【方案】
奥普特—口服液杂质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的负数是放到哪个变量?变量类型是int,还是WORD?
你闹哪样?200的数据类型有INT和WORD的区别吗?
【方案】
浅谈英威腾三电平技术在石油钻机上的应用

网友C:
比如说你要写P1-09(地址为0112H、0113H)这个参数时,你是给哪个寄存器赋值的?!
【方案】
打造智慧安防小区,华北工控NVR监控系统方案可助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来你认为没有出现INT和WORD字眼,就是没有区别吗?
【方案】
小菲课堂|详细解析FLIR光学气体成像定量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认为没有出现INT和WORD字眼,就是没有区别吗?
请教你寄存器怎么区分?!
比如要给一个Modbus从站寄存器400001写入-300
然后200这里DataPtr为&VB200
如何把-300写入?
或者说在200里怎么规定VW200是无符号数还是有符号数!?
真心请教!我对200不熟!
【方案】
“小投资大回报”,FLIR A70用实力征服德国传感器制造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的负数是放到哪个变量?变量类型是int,还是WORD?
或者换一种提问法:
按照你的回答,以楼主贴出来的程序为例,是不是首先要规定VW584 VW586的变量类型为INT才可以写入负数?如何规定?
【方案】
精彩的Turck Vilant解决方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别了杠精,我的回答的确出错了,像楼主道歉!
你说的那句:200的数据类型有INT和WORD的区别吗?你认为对吗?两者的范围都不一样
【方案】
甲烷减排出新规,FLIR G系列OGI热像仪完美契合新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了杠精,我的回答的确出错了,像楼主道歉!
你说的那句:200的数据类型有INT和WORD的区别吗?你认为对吗?两者的范围都不一样
这是我从200 Smart系统手册找到的:
【方案】
高温载码体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smart与台达B2伺服MODBUS通信,伺服采用速度模式。
PLC写入伺服速度P1-09,P1-10,P1-11。
现在PLC与伺服能通信上,但是只要是参数是负数,就写入不了。
请问下是哪方面的问题?
写入P1-09的时候,你试着把VD584的高低16位顺序互换一下,看看能不能正确写入?!
【方案】
气体型流量传感器在电力机车上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负数干什么?反向转吗?不可以操作正反转的寄存器吗?对速度来说那个符号就是方向。
是的,写入负数就是为了改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你要写P1-09(地址为0112H、0113H)这个参数时,你是给哪个寄存器赋值的?!
触摸屏设置,经过计算传送到VW584,VW584显示负数这个没有错。就是没办法通信给伺服。
今天论坛的网页打开特别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你要写P1-09(地址为0112H、0113H)这个参数时,你是给哪个寄存器赋值的?!
触摸屏设置,经过计算传送到VW584,VW584显示负数这个没有错。就是没办法通信给伺服。
今天论坛的网页打开特别慢?
P1-09是一个32位参数,所以写入的时候应该给VD584写入具体数据或者VD584高低16位互换后写入!
【方案】
PPC-3321QM工业电脑,助力打造高灵敏性的自助服务终端

楼主:
P1-09是一个32位参数,所以写入的时候应该给VD584写入具体数据或者VD584高低16位互换后写入!
嗯 这个我试试看

网友D(2019-02-13):
具体怎么传送呢?高低字节台达和西门子怎么传送呢?
【方案】
RFID状态监测与追溯系统: 为食品安全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