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ABB ACS550直流过压报警

楼主(2018-09-23):
师傅们,图中绿色圈中是不是就是直流母线检测部分?是不是用电阻分压后送到后面作为母线电压参考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供电系统中出现电源一相接地故障,导致零线带电,零线对地有170v左右电压,这个时候变频器就报直流过压,在参数中查看直流电压显示800多v,实际三相进线线电压400v,接地故障修好后变频器也正常了,这种问题出现过多次,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电源一相接地,导致此相电流增大,变频器主回路可等效为整流滤波电路,IGBT就是负载,当进线接地时,将导致电网电压波动,滤波电容充电电压增高,由于充电瞬间电容两端不能突变。瞬间增高的电压无处释放,变频器报过压就是必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电源一相接地,导致此相电流增大,变频器主回路可等效为整流滤波电路,IGBT就是负载,当进线接地时,将导致电网电压波动,滤波电容充电电压增高,由于充电瞬间电容两端不能突变。瞬间增高的电压无处释放,变频器报过压就是必然了。
非常感谢师傅地解答

网友B:
楼主这电路图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