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3):
   买了个山寨FX3U的寨板,测试定位指令DRVA时<用的是步进电机脉冲Y0加方向Y10,发现只能单方向跑,查手册说的是绝对定位指令方向是由脉冲数的正负决定的,于是强制把D8132清0《D8132相当于正品3U的D8140,记录脉冲数的》然后分别给了正负2W的脉冲,分2次灌进后测试,电机运转方向始终是单向的
    后来又把方向控制Y10单独用个开关控制,发现只要强制Y10接通就可以改变运转方向,那这样就和简单地PLSY指令变得一样,没搞清哪里出问题了,还是这寨板就是这样子,没用过正品3U的,望大神指点下DRVA的转向
   在吐槽下寨板FX3U,便宜确实便宜,运行一些低级指令还可以,想玩高级指令还是买个2手的正品机玩

网友A:
绝对定位指令不是由脉冲正负决定正反转的,是有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相减,结果是正数则正转,结果是负数则反转。

网友B:
200 300的板子如果比人家1000 2000多的plc都好,大家自然都用了。

网友C:
哈哈;山寨的普通功能指令试试还凑和;特殊功能指令还是去找原装的吧;

网友D:
用相对定位指令试试,输入负数就会反向走

网友E:
脉冲加方向应该是y0加y4口吧,不能用y10吧?

网友F:
伺服正反转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相对定位指令试试,输入负数就会反向走
那应该是绝对定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点知道,所以先清0,才分别给正负脉冲,已经找到原因了,和PLSY指令混用导致的,开始用PLSY跑了下电机,后面又写了个DRVA,RRVI,把PLSY没删

网友G:
呵呵,这个山寨版的我买佛山的厂家的兼容三菱的指令啊,不过我是用脉冲方式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控制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H:
一般山寨版这些基本的定位指令还是正常的,山寨主要是稳定性问题,在工业应用场合要求的关键就是稳定性,如果这个板子可靠性还行的话做好防干扰,普通应用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那种大批量简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