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水泵恒压算法

楼主(2018-09-23):
最近在做高压喷雾泵,用的是普通电机,使用1小时后电机发热严重(能把水烧开),因此,想用plc和变频电机做一个自动调控的泵.
比如 管压控制在 4±0.1Mpa 让电机自动调控转速 这个的算法是什么呢?? 求各位大神提点提点 谢谢

网友A:
从调速来讲,有个压力传感器和带PID调节控制的多功能控制仪就可以。
但是不是什么泵都适合通过调速调节输出压力的,还有就是电机既然发热严重,运行电流是多少?泵出口压力是多少?

网友B:
这个要压力传感器吧,我们是这样的,压力传感器信号给pLC,PLC控制变频速度

网友C:
LIC+变频器+压力变送器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设置一个目标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机发热肯定是电流大了,应找原因排除。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接到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设置参数启动PID就行了

网友F:
跟恒压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G:
如果你图中的高压泵,电机过热的话建议直接卡一下工作电流,正常工作电流最多就是在额定状态,过电流建议检查负载,就算超压也不会过热的

网友H:
猜测是你没有给泵开放出口,或出的少
用个变频器试试
弱弱的问句,线没接错吧

网友I:
用PID控制的前提是,电机在最高转速运转的情况下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J:
7楼给出了一个最简单方案,不用PID,不用恒压控制,直接控制电机的电流,限制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就能连续工作,电机不会热的能把水烧开了。

找有电流限幅功能的变频器,把最大电流设置在单机额定电流即可。比如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我知道就有这个功能。其他的变频器,只要有类似的限制功能就OK。风机泵类的负载,控制上也没必要太复杂,就是变转矩特性V/F控制即可。

当然,加PID功能是很正规的解决方案。需要传感器的检测和反馈。结构上要多花些钱。

网友A:
先搞清是哪种类型的泵,用什么方式调压合理再讨论是否用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