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4):
一般变频器的参数 会有一个组专门和被之拖动的电机相关,如“电机额定功率”、“电机额定电流”、“电机额定转速”、等等。
请问1、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这些参数需要专门设置吗?还是可以不用设置,变频器可以自动识别电机的相关参数?
   2、如果要设置,那需要设置和与之拖动的电机的额定参数相关吗?如额定功率,额定电流。。
   3、如果出现一拖二,或者一拖多的情况,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以上的电机,那设置的电机参数,应该是两个电机的参数之和吗?

网友A:
回楼主,第一个问题:如果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相当就不必修改,如果不一致,比如差一档可适当修改电机额定电流参数或电子热保护参数,还可以修改类型参数,比如15KW改为11KW,这个类型参数是个十六进制数字,但是这个类型参数是在变频器的隐含菜单里,必须往生产厂家讨要密码。第二个问题,一般性况下不必设置,但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必须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即电机铭牌参数。第三个问题:应该是总功率即所有电机功率之和,但是变频器对电机就失去了保护作用。

网友B:
如果是V/F控制,把变频器中的电流参数设置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同就行;
一拖二时,适用V/F控制,如果二台是同步的,那么电流值应当比二个电机额定值要大些;
如果二个是分开控制的,个别变频器可以设置二台电机参数,切换时自动参数也切换了;多数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的,因此电机单独加热保护器;

网友C:
问题1:电机的铭牌数据和变频器的自动辨识关系,一个是人为设置,一个是实际验证和纠偏。应该是两个工作都要做。即要设置电机铭牌数据参数,同时还要执行自动辨识电机的参数的调试。
设置的电机参数是,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频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等等,
自动辨识的电机参数有,绕组阻抗,感抗,磁化电流与电势的关系曲线等。

问题2,设置电机参数,目的是要在变频器内建立一个被控电机的等效模型。所以,一般情况,应该按照电机的铭牌数据对应输入,除非是非标的特殊应用,可以自己假想一个所需要的电机等效模型。电机参数输入以后,接下来通过执行变频器的内部计算和实测辨识步骤,完成变频器对电机的自动辨识和调试。

问题3,一拖二或一拖多。有同时与非同时驱动两种用法。同时的一拖多驱动,叫并联驱动,这种情况,要把电机的总和参数输入,也就是把n个电机看成是一个电机来做;非同时的一拖多,一个电机一套参数组,各是个嘛,所以要输入n组电机参数,严格按单个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