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起振

楼主(2018-09-24):
电源不起振,电源芯片3842的8脚由5V,1脚1.54V,2脚2.37V,6脚有波形输出电压0.45V,是6脚电压低吗?6脚电路问题?K2225的问题?激励绕组问题?

网友A:
2脚外围元件有问题,正常2脚2.5V。

网友B:
先拆开关管看看

网友C:
这个开关管什么型号!

网友D:
3842 组成的电源,如果检测开关管烧的话,3842必定会坏的,直接换新,如果开关管正常的话,建议检测3842 的电源

网友E:
有示波器,8脚有5v,怎么不测4脚有无锯齿波呢

网友F:
好像是西门子的G120C,电源芯片7脚是多少V呢

网友G:
3脚电压多少?是不是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错,是G120C,试者试着突然新换的3842不起振了,重新换了一个电源倒是正常了,检修驱动时遇到大问题了,上桥的3个HCPL-0302其中的一个 5 8脚阻值偏小,挨个查器件也没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驱动设计成这个样。好不容易把驱动电源的2843起振,3个5 8脚的电压还是一致的大概不到17V吧,搞不懂也没法测试,我想大概好了吧。。。

网友H:
高大上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