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通过485连接三菱FX5U PLC

楼主(2018-09-24):
通讯不上
PLC上面的RD灯闪烁 SD灯不亮。

楼主:
plc的485 设置

网友A:
记得这个PLC与HMI连接时好像还要加电阻。

楼主:
都是485.应该不用电阻。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屏支不支持FX5U,我看图一最后一项PLC类型是FX2N,如果不支持的话看看走modbus怎样,FX5U是支持MODBUS的。

网友C:
看了一下屏的编程软件,编程口和系列串口都没有5U的身影,建议你问下mcgs的技术支持。

楼主:
问了,不支持FX5U串口。
和威纶通的比 差距还是有不小的
通讯支持的还是少。
用modbus试试看。

楼主:
modbus也没有通讯上。
换了个信捷的屏,很容易就连接上了。

网友D(2019-03-03):
楼主请问跟信捷的屏怎么通讯的,我今天通讯不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今天都设置好了,可是就是通讯不上,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信捷的手册写的很详细了,比较容易的。线你没有接错吧?

网友E(2019-04-29):
FX5U RTU测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5U RTU测试过没有,
测试了一下,没有成功。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实测,5U 485 RTU无法成功。看看还有其他地方想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实测,5U 485 RTU无法成功。看看还有其他地方想办法没
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研究。没有时间的话就想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