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4):
office 是64位,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听说要重新安装OFFICE

网友B:
下载2016版本的OFFICE软件,重新打开EPLAN软件即可

网友C:
以前遇到过,重装过无数次office2013 2015 2010 2016,还有EPLAN全都不行,最好重装系统好了
楼主先试试装OFFICE,最好没办法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