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4):
请问各位师傅 维修变频器价格怎么来定?  尤其是小功率的机器  贵了客户不修了  低了不够工钱

网友A:
本来就小功率的修理就不合算的;除非是很小的故障;

网友B:
不修就让他们买新的,小功率修不合适

网友C:
小功率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检查了,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D:
小的就卖一个给他  不修

网友E:
小的我们一般不修,都是让客户换新的。

网友F:
小功率的坏了让你修你可以拿一个你修好的功率的给他  前提差不多等价的

网友G:
小功率的变频器是最没有修理价值的,维修难度也较高,拆卸一体化IGBT了民很不容易。串灯泡也困难!需要浪费很多时间,一旦不细心,就有可能把焊盘搞坏。成本也不好控制,有时在维修前报价就要报高点,使客户放弃维修!

网友H:
3.7以下机器 客户同意300起步费,我才开始修 ,模块坏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