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空压开关各个使用方法?

楼主(2018-09-24):
各位中秋快乐。图片右下角两个一字螺丝哪个是调上限压力的?现在压力最大0.8可否?中间拉环是放气的吧?

网友A:
中间拉环是安全阀,压力超过设计安全直就自动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拉环是安全阀,压力超过设计安全直就自动放气。
谢谢了,这拉环也可以手动放气吗?一字螺丝那里知道什么作用吗???

网友B:
一字螺丝一个是调节最高气压的,一个调节压差大小。

网友C:
两颗可调螺丝用于压力上限停机功能和下限复位功能

网友D:
一般在盖子反面会标识怎么调整气压大小和启动气压。是在没有就百度吧,很简单的。

网友E:
每台空压机都会安装这种自动启停装置,根据所需压力大小调整启停范围。

网友F:
带拉环的肯定是安全阀,拉环是用来手动测试用的。
那个螺丝是不是调压的不见得。最好图片全一点,好分析!

网友G:
拉环是安全阀、也可以手拉拉环排气;压力开关调节压力及压差,有的压力开关只可以调节压力,压差不可调

网友H:
楼主这个空压机的机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节能机头,那个压力开关的工作压力其实在出厂时候就校正好,不用再调的,这个机头出气压力一般出厂时候调在11公斤,部分是7.5公斤,主要根据客户要求,在压力开关的地方一般会挂着一个小册子,上面讲得比较详细的,这种机头对润滑油比较挑,用错油的话,里面的阀门一天就会堵死

网友I:
我觉得说明书上面都有的,每家的设备操作都不同的,没法具体说明。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空压机的机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节能机头,那个压力开关的工作压力其实在出厂时候就校正好,不用再调的,这个机头出气压力一般出厂时候调在11公斤,部分是7.5公斤,主要根据客户要求,在压力开关的地方一般会挂着一个小册子,上面讲得比较详细的,这种机头对润滑油比较挑,用错油的话,里面的阀门一天就会堵死
你好,这种空压机一般用啥机油?我看他们用的都是柴油机油.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可以考虑某豹牌的专用空压机油,不算贵,部分低压机临时可以用液压油,但这种机就不建议,液压油会积碳造成阀门关闭不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