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5):
比如梯形图有100步  第50是判断 条件成立后plc只扫描51步到60步。直到第60步条件成立后退出。请问大师们应该怎么写?

网友A:
1、使用跳转指令,条件为ON时进行跳转。
2、使用互锁指令,条件为OFF时互锁程序段中程序不被扫描。
3、使用子程序。

网友B:
不是有CJ指令;

网友C:
最简单办法就是51步到60步做个闭锁条件。

网友D:
梯形图有100步  第50是判断 条件成立后plc只扫描51步到60步
有必要这样纠结只让PLC扫描这9步?
其他90来步在这期间出现状态如何不及时处理啦?

网友E:
条件跳转指令

网友F:
使用条件跳转指令就可以!手册上有指令使用方法:

网友G:
跳转指令

网友C:
突然感觉我3楼跑题了,给出的方法不符合楼主提出的“只扫描51步到60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