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软启动,带个大电机不转,带个小电机转起来一停一启一停一启的,里面的接触器也没吸合,请教各位前辈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9-25):
(无正文)

楼主:
也没故障灯提示,有点急!

网友A:
故障代码就是红灯闪的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代码就是红灯闪的次数。
运行时常亮,没有闪烁

网友A:
带小电机这样是正常的,接触器不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小电机这样是正常的,接触器不吸合。
小电机转起来一停一启一停一启的,是正常的?那是不是大电流的时候接触器才吸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小电机这样是正常的,接触器不吸合。
这是转矩控制25%的

网友B:
没接触过,AB的东西感觉是西门子之后第二个不好玩的东西。

网友C(2019-05-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
木有呀 ,准备改了把它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