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5):
 前天客户打电话说一台132KW变频器运行不定时报OUT1故障,了解情况得知,在这一台变频器以前已有一变频器损坏,换上这一台新购变频器后运行中报OUT1故障,我让客户脱掉电机线,再运行变频器看看还报故障不?客户打来电话说空载不报,输出三相平衡,电压正常。我就说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让其检查外部设备,过一会儿客户打来电话说,电机测绝缘正常,电机没有问题,我说电机有些情况下,是测不出的,比如匝间短路,让其看看还有什么环节不对劲的地方。客户不服,我就让其卸掉负载,单独运行电机试试,我说还是电机可能性较大,客户说上一台变频器也曾报故障,故障时输出缺相,我说输出缺相与OUT1【输出短路】故障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你先试试电机再说。自此客户没再回电话。再打电话交流过程中,客户不服,曾豪言带电机【空载】,运行变频器不报故障如何?我说短时间可能不报,运行时间长了就难说了。
 今天去现场检查变频器,发现正在运行,客户说运行中不定时报警,我检查故障存储发现有好几次是OUT1,又一次OC1.停机检查,断电检查主回路正常,通电空在运行变频器,50HZ时输出三相平衡,电压也正常,检查电机三相对地绝缘 相间绝缘也正常,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无意间发现电机散热风扇不转【变频电机 风扇是独立供电的】,检查发现控制开关根本没有合上,此是变频器不定时报OUT1的直接故障原因。

网友A:
有可能带的负载电机不是专业的变频电机,专业变频电机就算没有散热风机还是可以正常运行比较长时间,普通电机的话就比较容易报过载保护

网友B:
纳闷了,既然风扇是独立供电,没有合闸怎么会保ot1故障?

网友C:
  我和2楼师傅有同样的疑惑。

楼主:
回2 3楼,首先更正一下故障码是【OUT1】,变频器输出短路故障。电机风扇不转,电动机带负载长时间运行,电机发热对电动机绝缘肯定有一定影响,绝缘降低,变频器报OUT1也是正常的。

楼主(2018-11-03):
也与可能与霍尔传感器有关,建议变频器一定要用质量过硬的品牌。

网友D:
现在机器稳定运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