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5):
 我认为应该包括,电网即变频器进线电源 ,还应包括断路器 保险 接触器。。。等配电与送电器件,以及变频器的整流器 滤波储能电解电容 保险 充电电阻等,这些我把它称之为进线电源与变频器主回路电源,接下来还有开关电源与个线路板的供电电源,我把他们称之为内部电源。这样变频器电源就可分为进线电源 主回路电源与开关电源三大部分。任何一部分或环节出了问题,都将使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或报故障。一些隐秘活不好查的故障都与此有关,电解电容或无极性电容老化引起的莫名故障说到底也是电源故障。

网友A:
有点绕哦,直接把变频器理解成逆变器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回一楼,此贴不是讲变频器,重点讲的是【电源】,电源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他对变频器运行的影响无处不在, 是一切故障的根源,一些隐蔽故障 疑难故障 不好查故障,都与电源异常 故障有关,是变频器维修或自动化 工控设备的维修难点。

网友B:
你知道变频器用什么样的保险吗!~

楼主:
回三楼,快熔。

楼主(2018-11-03):
电源是变频器的核心,是大多数故障的根源,是疑难故障祖宗。

网友C:
EMI滤波电路包含吗

楼主:
回6楼,中间回路大功率滤波电容,电源板的各种型号电容,尤其是电解电容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