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用法, 跟用M80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9-25):
PLC 是FX3G-14MR.

网友A:
M8002是初始化完成程序运行开始第一次扫描为ON,以后为OFF
说白了就是楼主担心初始化时多一个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8000是初始化完成程序运行开始第一次扫描为ON,以后为OFF
说白了就是楼主担心初始化时多一个计数
是M8002吧?!

网友C:
1楼M8000改为M8002,解释完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我写错了,谢谢纠正!

网友D:
在这里跟M8000没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