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配电柜起火原因

楼主(2018-09-25):
公司有一配电柜63A漏电开关,负责接1台2.2kw的设备,另分出2个32A工业插座,待机状态下,起火烧了!进线和出线电缆都正常,无老化和碰线情况。请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避免下次发生,谢谢!

网友A:
看状态我个人认为开关内部问题所致
内部触点接触不好导致内燃?

网友B:
质量问题

网友C:
保养不良63A漏电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发热造成火灾。

网友D:
分解漏电断路器,看一下内部发生了什么情况?

网友E:
待机状态下烧了那漏电开关,要么你的漏电开关进水或其他溶剂造成的相间短路,这个几率简直可以买福利彩票

网友F:
可能开关接线端子用久松了,一般一两个月把开关接线端子锁紧一遍。还有是否进水汽了。

网友G:
如果确实没负载,就有可能是进东西了或粉尘短路这样的。

网友H:
个人觉得是器件自身造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确实没负载,就有可能是进东西了或粉尘短路这样的。

同意该楼说法,进水,粉尘,或者其他易导电的材料进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