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的线并着可以?

楼主(2018-09-2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在怀疑485布线的方式?

网友B:
可以的,但是短距离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我试过连成星形网,距离不远

网友D:
我们一直都是并着连接的

网友E:
我们都16台并在一起的,不过要规约类型相同好像

网友F:
本来就并线使用,总线这一条总线

网友G:
并联的越多,通讯越慢。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H:
合理的方式就是手拉手连接,实际施工中难度比较大,比如监控云台……

网友I:
好像最后端需要,接地

网友H:
像我的一个设备上有六个变频器,采用的是手拉手的配线方式,用着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