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量的和只能电表测量的数不同。

楼主(2018-09-25):
智能电表显示相间电压227,万用表测量就是231。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网友A:
不必纠结哪个更准确,相差不大取折中值即可。工业用电为防止压降,都会超出标准电压一点。

网友B:
都在允许范围之内,本身测量仪器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C:
借个FLUKE的量一下;

网友D:
你的仪表是准得,我个人认为,但是你如果纠结这个电压,建议还是使用专业测量电压的工具

网友E:
用一个标准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也许两个都不准

网友G:
智能电表应该更准。万用表的表笔及表笔与表的接触是否紧密都影响测量。

网友H:
看看表有没有年检证、校准证,哪个有哪个就是准的,都没有就都不能确定准不准。

网友I:
检测工具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只要是没超出误差范围都是允许的

网友J:
你要确认哪个准
那么就把万用表拿出去专业机构进行校准。
确认后再进行测量!
我估计都有误差!

网友K:
每一个仪表本身就有误差,便宜的误差就大一些。

网友L:
找出对应的说明书,5%,3%,或许电网本身就不是220v

网友M:
电压是否有波动、是否为同时观察(这点应当是的)。
校验万用表、或比对校验有效期内的电压表等,或可资判断;也可留意一下误差范围。

网友N:
没必要纠结吧,我感觉你用那块表也太准不了。

网友O:
感觉万用表更准些

网友P:
都有误差的很正常的。

网友Q:
在误差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R:
拿个好点的4位半的表测下,这种几十元的玩意误差太大了,不可信,40买了一个山寨钳表,测2.2K欧色环电阻,只有1.3K欧,240空载电压测只有210V,电流也是误差大的离谱,用另一块胜利百元表测较准确点

网友S:
你那个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应该是有误差的,尤其是不知名的淘宝上购买的小品牌。
所有涉及到计量准确度的仪表,都有MC计量标志,然后也有关于计量的±误差数值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