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改变频 求指导

楼主(2018-09-26):
我厂有一台大抛丸机,目前出现抛丸力度过大,所以想改成变频的来调整抛丸力度。原装机是15Kw电机(不是变频电机),我想直接买台变频器接上,然后把电机扇热拆了换个外接的电机散热壳,这个方式能行吗??

主要问题:把普通电机改成变频电机可行吗?

网友A:
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的,散热跟上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C:
个人愚见: 改变频率调整砂粒的速度和进入量没啥问题,
“然后把电机扇热拆了换个外接的电机散热壳”这句没看太懂?楼主是说把原本的电机自带风扇拆掉然后换个散热的电机壳? 也就是没有强制的机械通风了是吧? 那需要注意低频下的散热情况以及电机的防护情况?实际工作时四处弥漫的沙粒,对于电机和周边控制柜的影响很大。
去年年底给别人改了一个变频的,也是普通电机,我把最低功率限制在35HZ了,当时旁边的控制柜真的是惨不忍睹,体无完肤啊,不知道楼主的实际工作现场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柜工作环境比较正规 环境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柜工作环境比较正规 环境比较好

工作环境正规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楼主可以先上一台试试看看实际的效果,不急于所有的都改掉。

网友D:
频率不太低,应该可以。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的方式有挺多地方用的。

网友E:
现在生产的三相电机一般都可以直接用变频拖动,如果运行频率过低,就需要给电机配备散热风扇。

网友F:
我的观点:

第一,不要忽略被改造电机的绝缘强度参数。如果电机铭牌数据里,绝缘等级是F级以上,就可以用变频器直接控制。如果是B级绝缘,就不要直接用变频器控制,而是变频器输出加装dv/dt滤波器以后再接电机控制;这样可以确保电机不受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影响,绝缘被击穿问题。确保改造后的可靠性问题;

第二,关于冷却,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好,频率不低于35Hz的调速,自冷风扇也应该可以了,低于35Hz的连续工作,就需要外部强迫冷却。

网友G:
看你经常用的频率区间,如果不是很低不需要再改装风扇;

网友H:
主要问题:把普通电机改成变频电机可行吗?
楼主这个问题,大家好像都理解了,吹毛求疵的讲,普通人改不了

原来的风扇可能是与电机同转的无动力风扇,想拆掉换装轴流风扇,没问题。

网友I:
注意在高频大于50HZ运行,力矩会减小,是否能满足机械需求。低频运行当然可以,需要。加装一个外供电的冷却风扇

网友J:
个人感觉不用另买散热,直接上变频器就行,我接触的抛丸机都是带变频器的,不带变频的我还真头一次听说。

网友K:
不低于25赫兹都不用改风扇

网友L:
就算变频带也是可以不用拆原来的风叶,你直接加一套冷却风机就可以啊,一般配套的变频器最好比电机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