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竟如此鸡肋?

楼主(2018-09-26):
一直用S7-200 SMART来的太爽,搞起三菱来真是苦逼。
想着直接通过办公室局域网连接,原来SMART可以通过笔记本WIFI连接的,可这三菱......
资料介绍可以通过集线器连接,可没有说可以用交换机连接,一插交换机的网线头,就报ERR故障,
请问下,是不是不能这样连接,只能用网线直接连接电脑呢?
号称小型机中的战斗机,竟如此鸡肋?

网友A:
还没有用这么高级的功能,刚用些基础的

网友B:
之前有听朋友说过用路由器是可以的,当然路由器与交换机是不一样的,路由器可以分配IP

网友C:
不支持交换机,那可能协议不是走的tcp/ip吧,现在hub好难买的。

网友D:
可以啊,我3台5U,1台触摸屏,1台电脑可以随意上下载程序,不过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回事,5U相互之间组成以太网的时候经常会报警,头疼的很~因为5U自带485通讯,所以最后改成485通讯了,网口只用于和触摸屏通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确定你用的是交换机,而不是集线器?
如何设置?

网友E:
怎么可能不行。。。我这里5个5U和2Q挂在一个局域网内,难道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不行。。。我这里5个5U和2Q挂在一个局域网内,难道都是假的?
请教设置,我这边一插交换机就ERR报警,无法找到PLC,怎么连?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问到我了,因为真没什么可以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是怎么样?请截图给我

网友D:
回复 楼主:
普通的路由器和交换机都用过,100元左右的,就设置成集线器链接,然后就是设置IP喽,其他没什么特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交换机可以设置?你确定?怎么登陆设置页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么,一个屏幕,一个视觉CCD通讯,还一个 MES 上抛ID的。

网友D:
在设置成经由集线器链接时,注意此处要输入IP,也可以搜索,搜索到之后,选择后点击选择IP地址输入,IP就会自动输入到此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交换机不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步,搜索不到PLC,反复搜索,我去,恨不得砸电脑了

网友D:
如果是新的,先使用电脑直连,更改了IP后,再用局域网连接

楼主:
终于连上了,还是经验不足惹的祸,不过这设置也太绕了吧
先要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以为这样就可以连接了,NO!还要设置连接目标
添加一个站后,方可连接,我去

网友E:
回复 楼主:
恭喜,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