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6):
各位老师好,最近修了一台易能EDS1000变频器220v输入,1.5kw的,故障为面板和端子均启动不了,参数可以设置,启动时正反转指示灯不亮。按点动按钮,正转指示灯闪亮几下,变频器有那种过负荷启动的感觉,一点即止,换上主板一切正常,怀疑是存储芯片出问题了,想着买块板子换了。

因为此型号板子买不到,后来买了一块主板是用380v的1.5kw改的2.2kw的220v主板。装上后开机正常,装机后发现启动正常。

但是有个问题,机器为端子三线制启动,外部旋钮调速,启动信号并至旁边另一台变频器,作同时启动停止。机器启动正常,但是按了停止按钮后,再启动无输出电压,电机不转,变频器正反转指示灯和面板频率显示都正常。等一会按启动能启动的了,或者把旋钮调至零位,也能启动。参数都跟原变频器同步了,除了一个跳跃频率3改不了,其他的都基本一样。

请问各位老师,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先前的主板是不是存储芯片的故障,应该怎么去解决?不胜感谢,敬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去后上电试机,感觉端子启动时灵时不灵,于是恢复出厂设置,启动没有了问题,第二天装机输入参数试机,又出现原来的情况了,感觉很郁闷,于是边启动边观察,终于发现是该机器停机时设置了一个四秒的直流制动,按停机后,如果在制动时间内按启动,变频器就不能启动,必须按停止按钮,然后才能启动,要是等四秒后启动就没问题,索性将直流制动时间改为了一秒,给客户使用。问题是上面的一台备机也是同样参数,为什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样也算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