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6):
S7-200的PLC组态软件种类有多少?大神有对照表之类的么?比如cpu224对应的那种版本的组态软件!请大神教一下!

网友A:
microwinstep7 sp9等等版本

网友B:
楼主说的是S7-200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吧?!这里有:

网友C:
目前知道的200系列就是200和smart200。前者用STEP 7-MicroWIN后者用STEP 7-MicroWIN SMART,使用的时候尽量用最新的版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