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6):
跪求钢筋调直机配电柜的电路图

网友A:
跪着吧,别起来。钢筋调直机难道是通用的配电柜吗?品牌也不说,就这么要。

网友B:
问一楼吧,好好问,能有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跪着吧,别起来。钢筋调直机难道是通用的配电柜吗?品牌也不说,就这么要。
好幽默

网友D:
钢筋调直机器,关键在于机械,电气比较简单,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电机,如果一个电机的话,配电箱就太简单了吧

楼主:
一楼有那样说话的吗,你没接触调直机不要乱说话,好多电路都可以从里面借用一部分的,算了,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