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机床电主轴先前额定转速24000r/min额定电压350V,之前10V模拟量对应的转速,系统轴参数都设置好了
,现在由于电主轴改变,额定转速变成了现在的60000r/min,所以这些参数也相应的设置成了60000,设置成功后在NC程序中转速和模拟量给定以及变频器频率相一致,0到6万转对应0到10V模拟量对应0到1000HZ的频率,但是问题出现了,如果我此时重新断电上点一次的话就会报上图的警告,之后我又把原来的两万四输入对应的参数中重启后没有这个报警,请问各位师傅我哪里设置有不对或者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超出了主轴速度限制参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