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的疑问

楼主(2018-09-27):
有些产品个头较大,配套的生产模具也较大,因此时常出现加热不均的问题。
常规的加热方式为上下模板加热,通过热传导,传递给上下模板中间的模具,使其恒温。当模具较大时,中间空隙大,车间内的气流很容易吹冷模具,使其表面的温度迅速降低,进而降低内部的温度,使产品不能正常成型,出现次品或废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想了个办法,在模具外表面加装1层加热罩,补充流失的温度。
加热罩如下:

与加热罩配套使用的为250V的调压器,根据产品成型情况,判断内部温度的高低,当温度低时就调高点电压,温度高时就调低点电压,达到保温的目的。
问题来了,这段时间,生产人员反馈,调压器经常坏,为了查明原因,就量了外部加热罩两个接点间通断情况和电阻,分别如下:

采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量通断的档位,万用表滴滴响,显示9.8;
采用200Ω电阻档测量两个接点间的电阻,为9.7Ω。
采用万用表测量接点与外壳、模具的电阻为无穷大,不通。

楼主很奇怪,这量起来也是好的呀!为什么就老是烧坏调压器呢?到底是哪里出故障了呢?
还有1个疑问,这个加热罩的最大功率,可以到多少,是可以设计的吧?我就担心了加热罩烧坏了,导致把调压器也烧坏。还有这两个接点间电阻为9.7Ω,算不算正常呢?

网友A:
调压来改变加热器的功率大小?第一次听说。为啥不用温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方便呀!

网友B:
调压器的最大电流?加热的两个接点间的供电电压是250V?那调压器能经得住25A的电流吗?关键是调压器的容量?

楼主:
楼主大概找到问题原因了。
调压器原来配的用了很久,后来买的用不了多久就坏,可能是调压的型号买错了。
调压器如下图:

注意看,细节图如下:

这个调压器是有最大功率的,按图中圈的两个电压来说,在200V时,最大输出功率为2400VA,在225V时,最大输出功率为2700VA。
根据顶楼的数据,加热罩的电阻为9.7Ω,当它两端加上200V的电压时,其功率为4123.7VA,远大于调压器的2400VA;当其两端加上225V的电压时,其功率为5219.1VA,远大于2700VA。

其实调压器就是一个变压器,当输出的实际功率大于其额定功率时,寿命必然缩短,容易损坏嘛!
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朋友们,来指点一下。

如果分析正确,我就要换调压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重点又被你关注到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ok,自己能发现问题点,这就很好。你不如采用一个电子的调压器,比现在这个调压器的容量大,而且不占地方。可控硅调压,容量可以大,而且可靠性也高,可能还便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呢,版主,我来搜搜,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是这种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行,起码要工作电流30A以上的。自己做不会吗?买一个可控硅模块,100A的,智能模块,然后自己加一个0-5V电压,就可以从0-220V无级调节电压了。简单得很。要可控硅智能模块。单相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百度下怎么做调压器

网友B:
就这个玩意,然后按照说明书给白色的端子加一个弱电电源和0-10V的电压信号,就可以任意调节单相交流电压了。模块买一个100A的就可以了。可靠性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百度了一下,还真的不会,版主可以教教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小东西,左右一边进,一边出,然后白色部分接控制,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在京东找到了单相交流电源模块,基本都是台湾美格尔出的。

看着是挺简单的,但是这个小设备,能够扛得住那么大的电流吗?它是咋工作的,也没见写呀!

(楼主对可控硅模块没有接触过,可能问的很小白,还请版主不吝赐教,感谢版主!)

网友C:
加热用的固态类型的调压器某宝多的是,不必要用自耦变压器做调压器,用自耦变压器的思路和应用大概是20多年前的老电工的做法

网友D:
你对比之前原配的调压器参数了?问题是不是出在这?
0~5或10v dc电压调节的可控硅控制,电位计旋钮调节,感觉比原来上档次了
你这里不用温度传感器,就是用眼看,没有控制精度可言,就不要采用【温控器+传感器+固态继电器】方案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事,不用那么费劲的,买个智能可控硅模块,然后让厂家给你个电路接线图示范,自己一接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的没错,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而且,电子调压的体积就是小,能力强。没问题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意,可控硅智能模块,与交流固态继电器还是有些区别的。像你这样的应用,应该要能调功的智能模块。所谓调功,就是可以是输出电压或电流从0-100%任意可调,所谓智能,就是直接用一个0-10V的标准电压信号就可以从0-100%控制。

这两条都要具备,就可以代替你原来的自耦调压器了。

网友E:
调功,调压,固态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F:
试试这种

网友G:
我看到了品牌是浙江正泰,那么这个不出问题我才感到奇怪!!
我家里的调压器是一家老化工厂实验室扔掉的,2500KW,我经常用来做汽车和三轮车大电瓶应急充电,充电电流40A妥妥的两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