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15kw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15HZ运行时间过长,报电机过载故障。25HZ运行时电流从2.46升到2.50,但是不报警。过载电流设定为2.50A
机械部分没有明显卡顿现象
请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太大了,电机太小了,,这问题就不好说了。你可以吧变频器的电流限制在小电机的额定电流附近,再试试呢?

网友B:
看一下加减速设置呢。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是否存在电机工况改变的情况?

网友D:
15HZ,风扇转速低,电机是不是发热?

楼主:
变频器也是1.5的。。。。少写个。现在是换了个转速慢的电机,把报警电流调高到3安,不报警了

网友E:
    1.5KW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约为3A,设置为2.5A显然是不合适的。

网友F:
电机转子轴承

网友G:
变频器在用的时候应该比电机大一档,报警的几会就小了。

网友H:
变频传动,低频率运转时候本来就容易报警,如果确实需要长期低频运转,建议机械传动比调整一下,有条件的换用变频传动专业电机

网友I:
这个电流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流不是正常的吗?
刚运转的时候正常,时间越长,电流越高,最后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