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中DHSCS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8-09-27):
在2U里面,使用相同比较数据的DHSCS 与 DHSCR指令根据编程顺序执行。在3U里面,DHSCR优先执行。
我这段原本是在2U中运行的,在3U中因为DHSCR优先,后续运行不了,求助如何继续在3U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2U里面,使用相同比较数据的DHSCS 与 DHSCR指令根据编程顺序执行。在3U里面,DHSCR优先执行。
我这段原本是在2U中运行的,在3U中因为DHSCR优先,后续运行不了,求助如何继续在3U实现
为啥不将最后一条梯形图改成:
LD Y0
DHSCR D1 C235 C235
【方案】
可提供PCB Layout设计 ~ PCB制造 ~ PCBA 一站式服务。

楼主:
谢谢版主!
问题解决了,但是DHSCR不能执行置零操作,为什么?

网友B:
外部清零吧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粗纱机控制系统上整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