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IS5变频器

楼主(2018-09-27):
变频器上电报,通讯故障和CPU故障,不确定哪里问题

楼主:
怎么连个泡沫都没有……

网友A:
如果数据初始化还是报CPU故障就是主板问题

楼主:
连续换了两块主板了,用不了几天又报同样故障。

网友B:
看看风扇或风扇电路。

网友C:
故障描述不清楚

网友D(2019-11-10):
我也是一样,换主板一天又坏了,有大神解救吗?

网友E:
通讯故障,先换通讯板试试吧。

网友F:
这个机型电阻最容易开路或变值,先检查主板供电电源板上的电阻是不是有变值开路的,再检查主板电阻,每只都测一遍,驱动板电源也要检查,前几天修过一台,开始也是跟你一样的故障,5V电压杂波很厉害,电源修好,开始报HW;驱动板电源又不对,瞬间到了60多伏,316J全坏,故障脚一直输出,修好驱动,还是报,主板电流检测运放周围的电阻80.6K电阻坏了一群,终于不报HW了,端子又不运行,输出继电器不停地咔哒咔哒乱响,又是电阻变值,总共换了30多只电阻才把这台机器修好,慢慢查电阻吧,对比着测,发现不对拿热风枪扫下来测,就是费工夫,没办法的。